请问如何用单片机控制交流电机的速度及转向?
求助!!

楼主(2003-03-07):
请问各位怎样用单片机控制交流电机的速度及转向?从而实现特定变化的速度和转向

网友A(2002-09-22):
首先需要买个变频器,用来对电机进行速度及转向控制。变频器有模拟量输入/输出的,你的单片机可以通过模拟量输入/输出板来对变频器进行控制,从而实现了对电机的速度和转向的控制。(转向可以用开关量)

网友B:
还可以用单片机通过通讯来控制INV进行转速与转向。

求助!!

网友:
谢谢两位的回应! 请问SZFJ,什么是INV?

网友C:
是变频器?

网友D(2003-03-07):
谢谢 我也正想问此问题

网友E:
应该是变频器的控制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