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西门子网络

楼主(2003-03-07):
用s7-400做主站,外加cp443-1,cp443-5通讯摸板。上级接以太网,443-5接profibus.由于ET-200M距离太远,考虑用profibus光纤。使用了一对olm,443-5通过profibus电缆连到OLM上,OLM通过profibus光缆连接。由于第一次使用。在做实验时就无法通讯,是不是这种方式不正确,还是少用了什么设备,望各位高手指教!

网友A:
太笼统了,系统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你无法通讯是指以太网还是PROFIBUS?具体点

楼主:
以太网可以通讯,直截同过profibus电缆连et200m能连上,但通过olm及光纤就无法连通!

网友B:
那你可以用串口到光纤直接联网不就得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