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总线选择

楼主(2003-03-07):
把位置分散的计量仪表采集进服务器,要采用什么方式的总线好?

网友:
怎么没有人知道吗? 我很需要帮助啊。

网友A:
问题笼统了,看什么样的仪表。

网友:
输出模拟信号及脉冲信号的二次表。

网友B:
plc适用于小范围的,点数少的。

网友C:
用串行转以太网设备就可以轻松的解决你的问题。而且还不需修改你的应用程序。我们提供1、2、4、8、16、24或32个232/422/485与以太网之间的转换设备,我们称为串口联网服务器,口号:让设备联网更轻松 我的联系电话:0571-88883461-107 陈伟民 13655812849 下面是产一口的品介绍 Digi One IA设备服务器家族是用来满足特定的工业自动化市场的需求而设计。Digi One IA家族可为产业自动化环境和应用程序(如可编程逻辑控制器Programmable Logic Controllers,CNC/DNC设备、进程和质量控制设备、条形码阅读器/扫描仪、操作显示、称重和衡量站、打印机、图象系统和其他类型的制造设备等)中常见的串口设备提供简单、可靠和高性价比的网络连接。      Digi One IA RealPort 提供市场领先的特性,包括:   ·已申请专利的 Digi RealPort 技术,用于 COM 或 TTY 端口控制和管理,这是业界最稳健、可靠和多功能的 COM 端口转向器   ·可选择交换端口的 EIA-232/422/485,用于简单地连接任何类型的串行设备   ·支持 Powered Ethernet (802.3af),避免了在应用于带有 Powered Ethernet 交换机的环境时需要外接电源   ·DIN 机架安装   ·扩展的 9 到 30 伏直流输入电压范围,并提供螺旋终端连接   ·通过 Web 界面 (HTTP) 简单地进行配置   ·完整的串行和 Modbus MIB,可通过 SNMP 轻松地进行管理   ·监控和诊断实用程序,用于简单有效的设备监控和故障排除      Digi International公司在串行连接解决方案领域已经成为了业内领导者,自1985年 以来就以提供最高级别的性能、灵活性和质量而著称,在全球范围提供了超过2000万 端口。今天,Digi正通过提供简单、更可靠和高性价比的解决方案来扩展其连接产品 的领域,并通过网络,实现对所有串行设备的连接。      特性   ·使几乎所有的串行设备具有以太网的功能   ·已申请专利的Digi RealPort技术提供本地串行端口功能   ·Modbus/TCP   ·工业DIN 轨道安装   ·可选EIA-232/ 422/485交换机   ·简单的安装和配置   ·支持 802.3af 供电以太网   ·用于Socket连接的低潜伏   ·DB - 9和螺丝终端,以便串口连接   ·绝缘(从地表)      产品规格      特性   ·全面的调制解调器和硬件的流控制   ·波特率高达 230 Kbps   ·串行信号、电源、以太网和诊断的LED状态显示   ·DB-9 和螺丝终端块串行端口   ·螺丝终端块电源插孔   ·故障启动以太网   ·35mm DIN 轨道安装   ·10/100 以太网支持   ·用于IP地址指定的 DHCP/RARP   ·Modbus/TCP   ·Telnet 和 反Telnet   ·SNMP (读/写)   ·Digi 端口授权 - 远程管理诊断工具   ·用于COM和TTY端口的RealPort   ·HTTP,用于浏览器配置   ·快速可升级的固件   ·PPP      规范认证   Digi One IA RealPort   ·FCC Part 15, A   ·CE   ·ICES-003, A   ·EN55022, A   ·6100-6-2 + EN55024   ·UL 1950   ·CSA 22.2 No 950   ·EN 60950   ·AS3548   ·UL Class 1 div 2 pending      尺寸   Digi One IA (所有型号)   ·长度: 4.7 英寸 (12 厘米)   ·深度: 4 英寸 (10.1 厘米)   ·宽度: 0.9 英寸 (2.3 厘米)   ·重量: 2.25 盎司 (64 克)      电源要求   ·9-30 VDC .3 Amps 最大   ·以太网最大的电源为 30-60 VDC .2 Amps      以上产品是不包括电源供应      操作系统   COM/TTY支持的Digi One IA RealPort 驱动程式   ·AIX   ·HP-UX   ·Linux   ·Microsoft Windows XP   ·Microsoft Windows 2000   ·Microsoft Windows NT   ·SCO OpenServer   ·SCO UnixWare   ·Solaris (Intel)   ·Solaris (SPARC)      环境要求   ·环境温度: 摄氏 0度 至 60度 (华氏 32度 至 140度)   ·相对湿度: 5% 至 90% (非冷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