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送器问题

楼主(2003-03-08):
请教各位专家,扩散硅压力变送器和电容式压力变送器有何区别?多谢!

网友A(2002-08-15):
压力传感元件不一样。前者是扩散硅材料,后者一般是陶瓷金属。 各生产厂商都宣传前者性能必后者稳定,精度高。

网友B(2002-12-01):
实际应用来看,最稳定的还是电容式的。尤以ROSEMOUNT为最好。

网友:
陶瓷电容变送器具有防腐,耐高温且抗过压能力强(数十倍)。

网友C:
还是电容式的稳定,好用

网友D:
那不见的,还需要看变送器的品牌,如国产的电容变送器质量就一般!

网友E(2003-03-02):
扩散硅一般温漂较厉害,不如电容稳定可靠,且扩散硅差压一般很差.

网友F:
压力传感元件不一样。前者是扩散硅材料,后者一般是陶瓷金属。 另外还有单晶硅传感器。 各有各的适用场合。不能决对论处。

网友E:
能简单介绍一下它们各自的适用场合吗?谢谢!

网友G(2003-05-13):
一般说来,扩散硅材料的变送器有受温度影响的因素,所以都会采用温压补偿电路,温漂基本可以忽略,除非你使用的环境温度超过了它的范围(-40~85℃),但它可以做微小差压和全智能;可变电容受温度影响较小,但它在原理上有一个先天缺陷,使它不能做成全智能的;而且是先有了扩散硅,才有电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