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互联
总线选择

楼主(2003-03-08):
要把工厂所有装置中的计量仪表信号采集进服务器,应该选择什么总线形式?

楼主:
怎么没人发表观点啊? 是用PLC好还是总线方式好,如果用总线方式好,采用什么方式的好?

楼主:
好像有些过时了。

网友A:
"PLC+总线"的通讯方式是针对几千点以上的大系统而言,其价格性能比较经济,例如大的污水处理及发电站或汽车流水线;而纯PLC控制一般是针对几十至几百点的本地控制比较多,如数控机床或泵站.

楼主:
具体怎么实现啊?

网友B:
目前没有看到最经济的解决办法,企业测量点一般比较分散,是否可以考虑:根据点数选用SIMENS S7系列PLC及RIO,总线选择PROFIBUS,这样,不但可以解决数据采集问题,还可以对原有的测控系统进行升级,投资也不会太多,是否可行,需要探讨。 另:不知道企业目前测量系统的二次仪表配置如何。

网友:
目前以太网技术是发展的趋势,我认为使用局域网来连接所有的仪表是最合适也是最有效的、符合时代的方案了! 目前市场上有RS232/422/485与10/100M网络间转换的设备!我公司就有代理诸多国外、国内的产品,如要了解更多,请电话联系! 0571-88883461-107 陈伟民 13655812849

网友B:
工厂使用的仪器仪表型号繁杂,大多为常规的模拟量信号输出,要将其全部采集到一个数据库中,首要的问题是:怎样用最经济的手段,将不同参量的信号转换成所需的传输模式,总线选择是第二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