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执行器产品

楼主(2003-03-08):
请教各位师兄,是否知道ABB或AB公司的执行器产品及有关参数

网友A(2002-06-22):
本公司专业生产不锈钢阀门及气动阀和电动阀比例调节阀!!如果大家在控制类阀门有什么询价和需求请来电咨询!! 电话:025-2103040/041/042 传真:025-2103037/039 联系人:张昊

网友B(2003-02-25):
这里是西博思(原西门子)电动执行机构.有兴趣,请发邮件至 lwj750@163.com.请告知你的联系方式.

网友C:
武汉华易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是一家股份制高科技企业,专业从事电动阀门执行机构、电动阀门及其自动化控制系统的研究、开发、生产和销售。主导产品DCL系列电动执行机构吸收德国和日本技术精华,精心优化设计、精工制作而成。具有结构紧凑、外形精美、智能控制、性能卓越、品质优良、使用方便等诸多特点。其技术先进性和品质可靠性在中国各地、美国、日本、欧洲以及东南亚各国等的广泛应用中得到了证实。 产品分为开关式、反馈式、调节式(智能型)三大类共50种规格型号。输出力矩从2kgf.m到60kgf.m,开闭时间从4秒到45秒,适配于中低压和中小口径的球阀、蝶阀、旋塞阀及各类部分回转(角行程)的阀门和机构装置。广泛应用于水处理、供热、电力、化工、食品、纺织、造纸、制药、船舶、冶炼、酿造、楼宇自动化等工业领域。 欢迎来电咨询!027-86804909 吕亮

网友D:
智能型电动执行器 产品规格 SKZ, SKJ系列智能型执行机构,采用国外大规模单片机专用集成电路,集控制系统软件;伺服放大器; 操作器等多功能于一体,废除了传统的调整方式,改由数字设定,精度高,操作简便, 运行稳定,设计新颖,外观精致,布局合理,结构紧凑。是当今最新技术和潮流的产物。符合国家机械行业JB/TS219-1999最新国家标准 产品优点 ---本系列产品能接受多种输入信号,可方便的与计算机及调节器仪表进行联机。 ---反馈检测元件采用高性能导电塑料电位器,极大的提高了执行器的精度。 ---具有伺服功能,无须另配伺服放大器即可实现多种控制。 ---配有外部设定器。采用无线或有线的方式,无须变更任何接线,进行参数设置及调整,并可增加报警功能。 ---设有一路开关输入(无源接点信号)作为外部手动-自动切换。 ---设有三路开关量接点输出。 ---输入断信号时,可实现全开,全闭,保持或由用户预置为0-100%之间的任意值。 ---采用上下限位开关,具有双保护作用。 ---具有软手动功能,便于维修及调试。 ---输入输出信号采用光电隔离措施,方便与计算机等上位机进行联机。 ---驱动电机采用大马力交流可逆电机,功率大,燥声低。 ---当阀门有异物或电机故障造成超力矩时,8秒钟内自动断电的功能。 ---本产品可以附加PID运算功能,23种输入信号,用户任意设定。 ---直行程执行器输出轴内,装有保证阀门关断力的压力弹簧,保证阀门的严密关闭。 或者可以用合资伯纳德的执行器效果恒不错!!! 希望能与大家共同交流有关自控方面的技术!rg7667@vip.sina.com www.yufeng.net.cn

网友D:
www.abb.com上去下载就可以了。我个人认为ABB的RHA、RS电动执行器是最顶级的,不过价格较高。新出的ONTRAC系列带变频器,价格也合适。中文样本可以找川仪十厂。

网友D(2005-05-16):
欢迎访问www.autork.com.cn AUTORK为用户提供性能优,质量好, 加工精良的全智能型电动执行机构! 有直接输出直行程、角行程、多回转等多种型号选择, 可满足任意调节要求。 联系电话:13910013099,侯先生

网友E:
我公司代理德国ps电动执行器.详情请参见网页 WWW.SIEMENS.HA.CN 联系电话:0371-679502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