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一个简单的工控问题请教各位大虾

楼主(2003-03-09):
我们有个光电开关(被动式红外的),最近要做个实验,其中有部分是要利用这个开关来测一物体经过它的时刻,我们打算把它与计算机的并口连接起来,我们不是学这方面专业的,请各位大虾能给我讲讲要做些什么工作(思路),需要学一些什么方面的东西,有相应的程序资料下载则更好,谢谢各位了!

网友A:
原理如下: 一个被动红外式开关+一个定时器(含RS485或RS232通讯口)即可 当物体经过开关时会产生一个触发信号,此时定时器清零。通过上位机软件记住住此时时间。

楼主:
我给你发了一封信,希望得到你的帮助,谢谢!

楼主:
邮件没发出去。重新写在这: 你好: 我是在工控网发帖:《一个简单的工控问题请教各位大虾》的“无敌菜鸟”,非常感谢你能给我思路,我想再向你请教一些具体情况行吗? 上次你谈到“一个被动红外式开关+一个定时器(含RS485或RS232通讯口)即可 当物体经过开关时会产生一个触发信号,此时定时器清零。通过上位机软件记住住此时时间。 ” 那么这个定时器是不是可以在市场上能买到的一种计时芯片?如果我买到它后,将它与计算机和开关相连,通过软件可以实现此功能。那么象这种软件是否要自己用汇编语言来编写呢?或者可以有现成的软件可以下载? 由于我是第一次接触这个领域,真心希望得到你的帮助,期待着回信,谢谢!

网友B:
并口有打印机状态返回信号。在并口某位(如打印机‘纸尽’位或‘忙’位)加一个上拉电阻,该位与地接开关输出作为输入(开关应当是无源的),开关闭合时该口电平为低,否则为高。当程序运行时,不断检测口的电平,并存下当时时刻。 还有问题,查打印机接口的资料,或者打电话给我:029-5253961

网友C:
该方案可能行不通,这还跟光电开关的响应频率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