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racemode两个问题

楼主(2003-03-09):
我目前正在试用tracemode,使用中遇到一些问题,特此请教 1、我想从ACCESS文件中导入带时标的历史数据,将它们插入本地said数据库 不知道应该如何操作 2、万能趋势曲线的参数除了右键点开调整外,有没有其他调整方式 比如说提供参量,能通过按钮或者编程进行设置的更改? 谢谢

楼主:
先谢谢你的答复 想进一步了解一下 1、这一组件的具体价格和购买方式,有没有试用版本 2、您说的数据接口具体定义和访问方式 能否提供一些获取更多资料的途径 谢谢

网友A:
请问: 在TRACE MODE 开发平台上开发的基层控制程序下载到基层控制器(ADAM5510)后的文件,不是经编译成机器码再执行的文件吧?是否是边解释边执行?这样其可靠性和速度又如何保证?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