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气体压力衡定控制

楼主(2003-03-09):
请教各位大师,本人有一套往复喷涂系统,通过气压控制喷枪在轨道上往复运动,可是 受气压的影响,速度时快时慢,诚恳请教怎样才能让速度基本一致?可否有控制气压衡 定的设备。

网友A(2004-09-25):
速度快慢不一定是压力的问题,还可能气流量和负荷的变化。如果你要想压力恒定应该选用减压阀如要求高可用精密减(调压阀),气压传动系统调速应该用节流阀控制流量来达到调速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