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lp expected:使用PC控制变频器MMX420,出现的问题

楼主(2003-03-10):
各位尊敬的朋友, 我用个人电脑,系统软件为starter2.0或drivemonitor, 一个RS485/RS232转换器(不用电源,采用窃电技术的那种),带BOP的MMX420变频器,外加导线,连成一个系统。 当我将两根导线联到变频器的14、15接点端,再通过转换器接到COM1口,在各种设置设为默认状态下,启动starter2.0或drivemonitor,它们都提示找不到可用的设备(即变频器)。不知为什么。 恳求各位好朋友,提出见解和解答。非常感谢!

楼主:
请把,COM1设置成COM3,试一试

楼主:
通信问题解决了,可是风扇停止转动。 (详情为我把BOP从变频器上摘下来后,风扇就停止转动了。而软件与变频器之间通信却畅通了,可是,您知道,没有风扇,怎么敢起用呢,难道要修改什么) 再次求教谢谢!

网友A:
参数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