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另外回转窑内(旋转的)的温度测量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案?

楼主(2003-03-10):
(无正文)

网友A:
1.通过测胴体表面温度间接测量; 2.看火电视,目前技术还不够成熟; 3.热电偶插入,但信号传输和传感器供电比较麻烦。 方式(1)我们有一款,方式(3)如果你需要我们可以合作。 029-85253961

网友B:
方法好多啊! 你可以用红外线啊,当然有新的技术,就是比色测温仪,美国爱光和美国RETEK公司都有的啊! 电话自己查!!!很好查的啊!!

网友C(2006-06-26):
胴体扫描仪,可以检测温度与窑的转速等功能。

网友D:
红外线测温,简单、便宜.

网友E:
窑胴体扫描仪

网友F:
比色高温计和胴体扫描我都用过,我认为比色高温计较好用,胴体扫描故障率较高!而且经常要清洗!

网友G:
胴体扫描仪,应该是目前水泥转窑测量温度最成熟的方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