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两个关于电机的小问题

楼主(2003-03-10):
各位高手,请教两个问题: 1、当使用单相220V输入三相220V输出的变频器时,是否只要是星形接法的三相电机(在电流功率都与变频器匹配的情况下)就可直接接在变频器上使用,还是要用专门的额定电压为三相220V的电机?例如三菱的FRS500 0.2KW的变频器是否可以直接与0.2KW的普通三相交流异步电机配合使用?可以请指教 2、单相电机如何实现正反转控制?

网友A:
380V星形接法的电机改成角形接法:电机电压=380/1.732;电机电流=标称电流*1.7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