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关FT3150的一些问题?

楼主(2003-03-10):
吴老师: 请教使用FT3150外扩存储器(RAM,ROM)的推荐芯片? 如果使用FLASH如何在线编程?

网友A:
FLASH: AT29C256 RAM: CY62256

网友B(2009-04-21):
我在调试3150芯片时,下载程序的时候,给它定义了一个编号。后来不小心将编号忘记了,我用配置好的擦除程序将3150内部ROM的数据擦除。但在重新下载程序时,提示内部ROM有数据。我想问下,在这种不记编号的情况下,这个3150芯还能重新下载程序吗?

网友C:
29ee010  地球人都在用的芯片 千万别用256  难买 还费劲。

网友C:
用什么程序 下载3150程序

软件定义的和下载程序不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