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协议的485设备可以一条电缆连接吗

楼主(2003-03-10):
有不同协议的数据设备,通讯均采用485接口,这几种设备是否通过一根通讯数据电缆连在一块上计算机进行上位连接,还是不同设备通过各自的数据电缆通过485/232转换通过多串口连接。请专家指点。

网友A:
完全可以ykq2003ykq@yahoo.com.cn

网友B:
上位机对设备的发送是广播的,就看设备之间的通信协议,是不是会有几个设备同时产生返回数据的情况,如果有,通讯就会出错。还有同样的设备,如果设备地址有相同的两太接到一起,也会造成这中情况。

网友C:
这是可行的. 1.Device 必需设定 address, 可设定为0 ~ 255 or more… 2.通常我们常使用的baud rate 有, 1200, 2400, 4800, 9600, 19200, 38400, 57600, 115200 共八种不同的速度. 3.同一个address 的device 可以在不同的速度上使用, Example: Device address 01, baud rate =9600 Device address 01, baud rate =57600 Device address 01, baud rate =115200 4.因此如果你有32 个不同Address 的设备,而每个设备又可在不同的 baud rate 下使用, 那么一根RS-485 就可接上256 个设备.

网友B:
楼上的观点在理论上无懈可击,但是如果上位机一直在切换波特率,也似乎太麻烦了,而且波特率提高了,通讯距离就会大大下降,在有干扰的情况下,也极容易出现误码!

网友C:
戴戴说的没错,,这些问题的确存在. 对于RS-485 baud rate 及 format 的切换, 目前大至可分为Auto tune the data baud rate and data format 或 switch 切换两种. RS-485 的实际接线与理论上也会有所差意,举个例子大家参考参考: 如,RS-485 最长的距离; 4000ft or 1.2Km 这个数字我想大家都知道, 但在实际接线时, 则会因为许多外在的因素而有所变动,,如线材, 我们一般都知道"双绞线"是最佳的线材,因为它"抗噪声"佳. 但大部份的人多会先以"成本"来做考量,以及对RS-485的认知太少, 而有人使用"喇叭线, 电话线, 电源线" 等等. 当使用这些"抗噪声"较差的线材时,传输距离自然会跟着缩短. Baud Rate 的设定也是影响传输距离的因素之一, 简单来说, baud rate 与 传输距离正好成反比, ( baud rate 越快, 传输距离越短; baud rate 越慢, 传输距离则越长). 阻抗匹配: 在传输线路上传输的信号,当碰到不同阻抗的线路时,将有一部份信号会反射回原方向,而这种现像在传输线长时,很容易产生不正常的状况.(如断线或loss data). 为了避免这种现像的发生,通常我们会在传输线前端及后端加上适当的电阻使其阻抗产生变化(使传输终端阻抗与传输线相同), 以达到最佳的传输效果. Resistor 是最多人使用的阻抗匹配组件, 而除了电阻外,我们也可以使用” RC 或 二极管 ”来做阻抗匹配组件. 虽然我们知道有这些问题存在,但还是难掌握RS-485的问题,因为每个场合,每个环境都有不同的noise及不同的配线方式. 我们只能能到现场才能真正的解决问题.

网友D:
可以解决! 泓格的IC 485Self Truner 芯片,针对这样的环境开发的。现有产品7520 参数请参考www.icpdas.com I-7520

网友C:
Yhsu, 你好, 我刚刚在www.icpdas.com 看了两个产品, http://www.icpdas.com/products/7000/i-7510.htm http://www.icpdas.com/products/7000/i-7513.htm 请问这两个产品的工作源理是一样的吗?

网友D:
I-7510只是单纯的中继器而已,只适合在串行接法中使用;I-7513算是RS-485网络的HUB,是针对很多朋友在RS-485网络使用星型接法时的困扰而开发的,使用I-7513,网络可以最多有9个分支。而且在信号品质和通讯距离上都不会有下降!所以他们的工作原理是不一样的

网友E:
寻求:两线RS485与光纤互转的转换器或收发器。要求: 1。信号速率500KBPS、93.75KBPS、45.45kbps。 2。带载能力:标准485负载(输入阻抗12千欧)的设备24个以上。 3。仅仅工作在物理层(信号转换及放大中继),绝不需要缓冲功能。 4。光纤口为多模ST或SC。 联系方式:ZLB_98@SINA.COM;010-82922200-1682张先生

网友F(2004-07-31):
通用型现场总线系列电缆

       性阻抗为120Ω的双绞屏蔽电缆广泛用于RS485/422、CANBUS等总线,该系列电缆规格很多,请提供电缆的敷设环境、通信速率、最大无中继传输距离等参数,我们将依照具体情况推荐最适当的产品。一般推荐如下:
       普通双绞屏蔽型电缆 STP-120Ω(for RS485 & CAN) one pair 20 AWG ,电缆外径7.7mm左右。适用于室内、管道及一般工业环境。使用时,屏蔽层一端接地!

       普通双绞屏蔽型电缆 STP-120Ω(for RS485 & CAN) one pair 18 AWG ,电缆外径8.2mm左右。适用于室内、管道及一般工业环境。使用时,屏蔽层一端接地!

       铠装双绞屏蔽型电缆 ASTP-120Ω(for RS485 & CAN) one pair 18 AWG ,电缆外径12.3mm左右。可用于干扰严重、鼠害频繁以及有防雷、防爆要求的场所。使用时,建议铠装层两端接地,最内层屏蔽一端接地!
        hdsr178@yahoo.cn   13064880370

网友:
江苏圆通电缆有限公司的RS485专用电缆与平时我们用的屏蔽双绞线是不是一样的呢?朱恩清你有RS-485专用电缆的资料么?可不可以发一份给我看看? neujing@163.com

网友F:
谦 : 您好!首先谢谢您关注我们的产品。 我们的工业自动化系列综合电缆(含RS485/422系列)是根据传输信号的波特率、最大传输距离,以及电缆的工作环境(温度、是否有阻燃耐火要求、干扰源分布)、敷设方式(架空、管道、直埋、水下)等因素,按照传输线原理来设计的。电缆的型号规格因此就有数百种之多。 请根据您的具体需要,提供上述详细信息,我们一定为您选择最佳的方案,将最合适的电缆和最优质的服务呈献给您!

网友:
朱恩清,我给你的邮箱发了E-MAIL,你看看!

网友F:
我已回复,如有不清楚,请给我来电话!谢谢!

网友G:
完全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