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器更换速度传感器后不能启动

楼主(2003-03-10):
我单位有一台ABB变频器683GT3(1900匹)更换速度传感器后不能启动(旧的起动没问题,新的速度传感器由厂家推荐的),当启动速度调为0时,一起动十几秒就停,无故障信号;当启动速度调为百分之十左右时,一起动来过流信号跳。对比新、旧两传感器的脉冲S1、S2,其中旧传感器的M脉冲上升时间和下降时间相同;新传感器的脉冲上升时间是下降时间的3倍,新、旧两传感器的脉冲S1、S2的相位和幅值基本同。 请问原因?急急急!!!!(后天要开车了)

网友A:
手动盘下电机(变频带电不运行),看看变频键盘上转速显示正确否?

网友B:
可能是传感器坏或接错线!

网友C:
百步云梯的方法可行,如果没变化,接错线或因接错线而损坏模拟输入口。 ABB变频器ACS600系列,有三个模拟输入口,如果坏了,可换一个模拟输入口,并将参数修改为新接的模拟输入口为反馈信号入端即可。有人犯过这样的错误,将传感器拆下后,不甚将输入线短接烧毁了模拟输入口,结果换上新的传感器器后就是无法工作,解决的方法就是我说的。 但也有可能传感器坏。 如果还不行,新的传感器与旧传感器有区别,需要重设闭环的参数。

网友D:
如果您的变频器实在无法修复了,请考虑换台新的,我清华同方的小郑愿意为您提供这方面的服务,电话010-82011259

网友D:
abb基本上都用leine&linde的测速计,瑞典产,质量不错;请核对你的测速计的每圈的脉冲数,L&L的产品多为1024和2048pulse/rpm,请仔细核对,你在订货时一定要注明1024或2048 abb的变频器有一个参数是设定测速计的有、无,仅用s1通道上升沿计数,仅用s2通道上升沿计数,用s1通道上升、下降沿计数,用s2通道上升、下降沿计数,两通道同时使用,请核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