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组态王能导入图片吗?如果能,该怎么操作?谢谢

楼主(2003-03-10):
请问组态王能导入图片吗?如果能,该怎么操作?谢谢

网友A:
当然可以。 用工具箱中的"点位图"(第四行第四个),在画面中画一个矩形,然后点击右键,选择"从文件中加载",即可。目前支持格式有 *.bmp,*.jpg,*.png,*.gif等。

网友B(2004-04-22):
可是加载的图片不能反映原图形的形状,我想把没用的部分去掉怎么办?

网友C:
你可以用一般的加工图形的工具加工好图片,然后复制进来也可以啊

网友D:
世纪星组态软件加载的图片能反映原图形的形状,而且加载点位图的功能操作特别方便,如果想看世纪星软件请到www.kingword.com.cn取下载,上面有大量的成功案例。

网友E:
楼上的说的很对的,我也这么做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