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去掉普通计算器的自动断电功能

楼主(2003-03-10):
各位朋友: 我欲用普通计算器作计数器用,但现在的计算器大多有自动断电功能,即几分钟不按键,计算结果丢失。计算器内的集成块是哪个公司的产品,各引脚功能是什么?

网友A:
做的时间久了些,虽然残骸还在。记得里头有个电阻,是实现 7 分钟断电功能的。没有延时自动断电功能的计算器还真不多了。 “计算器内的集成块是哪个公司的产品,各引脚功能是什么?”咱们可以不管它,其实只要功能差不多就能用。 找《电子报》什么的,说不定还能找到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