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太网与现场总线(释疑)

楼主(2003-03-10):
在下现场总线不熟,有不对之处,见谅。个人涂鸦,欢迎争论。 最近关注了一下论坛中有关现场总线和以太网的帖子,真是纷繁复杂,愈来愈糊涂,今天突然灵光一闪,豁然开览了很多---发现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 首先,有关以太网的问题提得最多的是:实时性、安全性、互联互通性。看看这三个问题,我发现许多人在谈以太网的时候都把tcp/ip也一块拿过来了(当然如果现场总线的国际惯例就是以太网和tcp/ip混为一谈的话算我没说)。 我们都知道(作过协议,网络的)以太网和tcp/ip是完全不同的概念,以太网标准定义的是协议站下两层的东西,既物理层和链路控制层的东西;而tcp/ip定义的是三层以上的上层协议,两则一点关系都没有。不要把如今互联网如此发达的功劳记在以太网账上(很多人以为互联网是由以太网构成的),互联网是由tcp/ip构成的。 tcp/ip可以跑在任意总线非总线网络上,而以太网上也可以跑各种上层协议。回头再来看三面的三个问题,实时性主要是以太网的问题,而另两个问题跟以太网屁关系没有,你不上tcp/ip还能连到internet吗? 那我现在就不懂了,大家现在谈的东西是什么呀。大家想要的是以太网还是tcp/ip,还是两则都要?如果要的是以太网,大家讨论的时候就不要把安全,互联互通这种问题扯进来;如果要的是tcp/ip,那就不要探讨载波侦听的不确定性,因为我tcp/ip可以不要你的载波侦听,直接点点结构的tcp/ip网间网架构的控制系统已经有太多地实现。 基于上述两点我想不明白,我想大家不会这么笨,那唯一的可能就是大家现在讲的以太网这个东西默认就跑着tcp/ip,那这样的话也太抬举以太网了,没有tcp/ip的以太网屁也不是。 从个人角度来看,现场总线需要结合的重点应该是tcp/ip协议栈,而不是底层的以太网架构,以太网的优势体现在信息采集的最后一级(自定义),类似于网络信息的汇聚层,即在信息开始传输之前,这个时候可以利用极低的成本进行信息的远程传输。在此之前的各个环节,主要还是tcp/ip,在利用成熟协议栈的基础上,可以分级,采集复杂下层拓扑下的节点信息,而不管下层信道是不是以太网。而上层,又可以利用tcp/ip的协议标准型实现互联互通(传输级,控制级定制)。 基于最后的这个可能(即以太网=以太网+tcp/ip),我再来回答一下安全性的问题,安全性不是以太网+tcp/ip的问题,它是internet的问题,谁让你连到internet上的?你不会拉根专线吗?说这个问题主要上论坛上提到这点的人太多了。 建议对现场总线较熟的人与我探讨,澄清此问题,那样下次探讨该问题时焦点会比较集中,不至于看的不知所云。同时如果我上述分析正确,那么现场总线把焦点放在以太网而不是tcp/ip上是不是有点问题。最后再问一下:以太网除了载波侦听/多路检测还有什么东西?有什么好探讨的?

网友A(2002-11-02):
其实,我个人认为,所谓的以太网或者说是现场总线,主要的不同在于协议栈的不同。我们去讨论所谓的架构没有什么意思。对于同样的物理层,它的性能取决于它的协议。我同意上面那位朋友说的所谓安全性的问题,安全性,你可以拉跟专线,这和什么网络有什么关系?

网友B:
拉根专线?我也想呀。但你给钱吗?拉专线多少钱你知道吗? 还有,之所以说以太网,说tcp/ip,不也是图它被大伙都了解,图遵守它们协议的设备较多较便宜,图它的通用性强而不至于被攫走垄断利润。钱的问题你考虑过吗? 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网友C:
与互联网结合是为了提供远程通讯的能力.例如可以用掌上电脑无线上网实现随时随地的监控.

网友D:
我觉得大家讨论的东西是有些前瞻性的。目的是想把工控也在IP上跑,实现上面说的掌上电脑无线上网实现随时随地的监控等能力。以太网+TCP/IP的东西确实便宜、通用,可是现在跑的工业网络,如485,也工作的很好,工控还是需要专用网络的。 我认为小的监控网络还是原来的模式就行了,在一定大层面上的集中监控再来利用互联网。

网友D(2002-12-30):
工业以太网的实时性已经不成为问题,看一下各种现场总线的通信速率,一般都在1M左右,虽然以太网的解决网络占用的数据诊听/碰撞监测技术表面看起来不太适合实时控制,不过在1000M以太网下,对于控制网络较小的数据通讯量,完全可以满足实时控制的需要。至于通过互联网进行的远程控制,我想实时性并不是其首要的目标,当前最关键是其可控性。

网友E(2003-03-10):
至少目前还没有什么东西象以太网这样为大众所熟识和应用,我们是否将总线技术的争论重点放在以下两点上: (1)还有什么东西比TCP/IP在以太网物理层面上“跑”得更快。 (2)工业以太网能否替代现有的各种现场总线,优势分别在什么地方。

网友F(2007-05-22):
樓主說的的確沒錯,,但有一點我不是很贊同,你最后的結論是把現場總線的焦點從以太網本身拉到了TCP/IP上,也就是現場總線所采用的協議上!我們為什么探討工業以太網,其實就是因為現場總線協議上的不統一,我們才另辟它徑的,所以,我認為現場總線還是要把焦點放在工業以太網的探討上,而且要對TCP/IP分開討論

网友G:
楼主有点太主观了,尽管我部分同意你的观点.大家讨论不仅仅是概念层面上的东西,是要实际应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