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伺服
伺服三菱

楼主(2003-03-10):
诸位阁下你们好: 请问三菱伺服mr-jr-350a系统,当用位置控制模式时,转速在250r/m,时 20分钟后,伺服电机会很烫手为什么? 冷启后工作2-3小时后,会停止,当再启动后,停机的现象更频繁,这种显现是不是热过载,如果是这种情况,应该如何更改伺服电机的参数。伺服电机的输出电压的频率是不是50hz?

网友A(2002-08-05):
1.停机时报警代码是什么? 切换到速度模式, 同样工况实验一下。 如果故障消失. 则可能是增益设置问题. Pr2设定成0201试一下. 如果同样, 则检查一下电流大小, 是否由于负载太大? 2. 不是50Hz. 伺服电机一般不提额定频率而提额定转速.

楼主:
你好? 我在位置控制模式,输入脉冲频率为1kpps时,使伺服电机转速为5r/m,当外部齿轮减速比为1:50时,外部的滚筒转速为0.1转, 电子齿轮比为4096:375 请问有问题吗?

网友B(2003-02-19):
请问你的编码器是多少线的?你的计算有问题,计算公式为:CMX/CDV=Pt×No/60×1/f0 CMX/CDV:电子齿轮比 Pt:编码器反馈脉冲数〔pulse/rev〕 N0:伺服电机转速〔r/min〕 fo:指令脉冲频率〔pps〕

网友C:
请教三菱的servo的资料那里有啊。我们现在用的是NSC的PLC,还有人能告诉我NSC是什么牌子啊

网友:
楼上的,你可以上www.gkong.com上找找 另外有买

网友D(2008-03-22):
本人对三菱,松下,安川伺服器维修比较了解.有什么难题可以共同研究.
QQ:3077171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