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用单片机及红外设备制作传输键盘

楼主(2003-03-10):
各位大侠:请教如何用单片机技术实现键盘的红外传输???和当前用的遥控器有什么区别?? 请详细解释。我实在什么都不懂!谢谢!

网友A:
有必要用单片机吗?键盘本来就已经是串行通讯了,我想只要将这个串行信号功率稍加放大直接用红外发射管发射,在远端用红外接受头将信号在转换为电信号,通过电压转化为标准TTL电平就可以了。

楼主:
感谢tobbyyang的指导,你说的很有道理,关于这个题目的具体解决方案,我还要再考虑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