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如何读取S7300的时间

楼主(2003-03-10):
大侠们:我现在op270中读取s7300的时间,请问该如何做?

网友A:
在300中调用sfc1,把时间读到db块里,然后在op270中处理

网友B:
补充楼上:SFC1输出DATA_AND_TIME格式的数据,所以要在DB块里定义一个DATA_AND_TIME格式的变量,然后把它作为SFC1功能块的输出参数,当前时间就在调用SFC1时被写如DB块中

楼主:
i know 谢谢两位大侠

网友C(2005-12-31):
s7300如何调用op270的系统时间

网友D:
最好用HMI时间同步PLC时间
新的CPU(带MMC卡)的时钟,停电的话时钟就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