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与3150

楼主(2003-03-11):
单片机与3150通讯,我采用的是双口RAM方式,如果3150访问单片机送入双口RAM的数据,请问直接用软件nodebuilder可否实现,如不能,需要那些软件?请告知.

网友A:
将双口RAM作为3150的扩展存储器,用Neuron C直接编写代码。 假设ram的起始地址是DFFF,读取第一个字节 int a; memcpy(&a, 0xDFFF, 1); 不知说的对不对,请各位大侠指正

网友B:
是不是不需要LonMark软件?请问NodeBuilder编译NC程序后固件程序后缀名是什么?当用写入器写程序时,固件程序,用户程序分别怎样处理?

网友A:
固件程序后缀名是nei,将其写入芯片中; 还要用LonMaker将应用程序下载到节点中。

网友B:
请问乔老师,固件程序出现在两个地方,在Development和Release目录下都有,请问应下载哪一个?Release目录下的*.nei较大,已经超过32K

网友C:
*.nei是INTEL的HEX文件格式(文本),实际的机器码比这小,不要被32K迷惑!可以用编辑器打开NEI文件进行查看。关于HEX文件格式....你可以从很多地方了解到......

网友B:
wuhancyq,谢谢你的回复,但我那个*.nei太大了,有77K,我用编辑器打开,发现在32K的范围都有代码,是不是我生成*.nei的方法不正确?

网友A:
*.nei 是根据你的硬件模板配置生成的;但你不用担心太大,前16K是固件,16-32K是应用程序;所以正如你所说的“32K的范围都有代码”。 -------- 有错请正

网友C:
本人目前的工作与你的类似。但效果还好。 在一个DCS系统中,现场节点为3150+DSP,通过双口RAM交换数据,所有现场节点与主节点(与PC交换数据,也用双口RAM)通过LON交换数据。使用网络变量和报文。通讯的瓶颈在于抱文速度太慢!使用前32K地址。你可以扩展应用地址,毕竟除了0E000以上的地址空间和双口RAM的2K或4K还有可用的。

网友B:
乔五,wuhancyq,谢谢你们的又一次回复,我在节点开发方面经验较少,能不能留一个联系方式,有困难时,向你们请教.

网友D:
请问浮点数能否直接送到双口RAM,双口RAM的存储格式是什么?请大侠指点,不胜感激!

网友E:
浮点数要规格化成几个字节 一般为3个十六进制字节

网友F:
nri文件是关于rom的16k固件程序 nei文件是关于flash和eeprom的固件程序 应用映象被加载到16k之后,具体空间大小由你在配置是掌握. 这部分内容可以参看杨育红老师的《lon网络控制及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