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情况可否用直流制动?

楼主(2003-03-11):
用变频器带普通三相异步电机,在带载运行时可否用急停开关信号触发直流制动?还是将减速时间设得很短,外加制动电阻?那种方法更可行、有效?

网友A:
急停开关信号是变频器立即停止输出!电机自由停车!不会有直流制动!

网友B:
所为直流制动是指在低速时对变频器输入直流电,产生反转矩使电动机较快地停止,急停开关信号是变频器立即停止输出,这样不能对电动机输入直流电,不能直流制动. skld@263.net

楼主:
直流制动是可以通过外部端子(DC24V)触发的,我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网友C:
请问jshb直流制动是对变频器输入直流电还是要变频器输出直流电给电动机?

网友D:
直流制动是将直流电流注入电机,在较低的转速下,控制IGBT的导通,从而产生直流电流,使电机轴不再转动。因此,称作直流抱闸更为贴切。长时间使用直流抱闸功能,会使电机发热。以我个人的经验,对于大电机而言,直流抱闸的作用不明显。 如要将电机从高速,快速制动到0速,当然是在直流侧配有制动斩波器和制动电阻最好。 急停信号并非是将变频器的输出立即停止。

网友C:
IGBT一相导通可以实现直流制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