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基础讲座 6

楼主(2003-03-11):
$ 电源的频率: 电源频率同变频器输出频率没有关系 变频器电源侧(输入侧)和电机侧(输出侧)没有联系。 由于在变频器中,首先把交流电转换为直流电,所以变频器输出侧不受输入侧电源的影响。 变频器额定供电频率一般为50Hz/60Hz (+/- 5%)。 $电源的电压 低压变频器的常用电压等级: 在中国, 低于变频器的常用电压等级为: 单相220V, 3相400V 其他地区还有: 单相110V, 3相230V ,3相575V ,3相690V等 中压变频器的电压等级: 中压变频器也经常被被称为高压变频器.常用的电压等级为3kV, 3.3kV, 6kV, 6.6kV. 中国6kV居多. 10kV的产品目前还比较少(虽然10kV的电机并不少) 其他: 还有一些相对比较专用的电压等级,有的还会用到直流供电, 如矿山, 电力机车等 $ 注意当使用单相(200V)电源给三相200V的变频器供电时,要考虑下面的几点: 1. 一般小容量变频器 (<2.2kW)才可以这样做. 2. 这时输出电压是3相220V, 因此电机要使用3相220V的. 3. 额定输出电流和最大输出电流可能会减小,具体减小的程度不同的变频器可能会有所不同. $ 请大家讨论的问题 如果输入频率高于/低于额定频率(如20Hz, 100Hz), 对变频器(主要是整流模块)有何影响呢? 如果用一台变频器的输出作为另一台变频器的电源,两台变频器分别又会怎样(好复杂啊)? 当然在实际中不大可能遇到这种情况, 我也没有碰到过, 但希望大家不吝指教. 下讲主题: 变频器的发热

网友A(2002-06-22):
请问使用三相400V电源给单相220V变频器供电,会对变频器有什么损害?

网友B:
高压变频器6kV,有那些品牌?功率范围?价格?

网友C:
高压变频器10kV,有那些品牌?功率范围?价格?

网友C(2003-02-28):
whjuli:我是一个新入门的,想了解这方面的资料,可以把你的讲座资料一起发给我吗?在此非常感谢了 我的邮箱是:zhqy_good@yahoo.com 谢谢!!!

网友D:
请问能做这样的实验吗?会不会损坏变频器?

网友C:
whjuli:你好!请问在哪里能够下载1234讲座,或者全部的资料,非常希望等得到您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