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控制线绕电机定子电压调速系统

楼主(2003-03-11):
51单片机控制绕线电机定子电压调速系统 相对直流电机来说交流电机因其结构简单,维护方便,价格低廉而在电力拖动方面被广泛应用。但调速困难也是其明显弱点。交流调频调速方案虽然能和直流电机的调压调速性能相媲美,但因控制成本高而让人望而生畏。只能在一些调速要求较高的场合使用,在大多数起重机行业和一般的风机水泵调速场合则只能使用其他控制方案。由于晶闸管定子调压调速控制系统相对其他调速系统,主回路简明,控制直观,触发线路简单,成本低,维护方便,可靠性高。从60年代起在起重机控制中得到应用以来,至今仍被认为是一种较好的控制方案。但目前国内市场生产的线绕交流电机晶闸管定子调压调速控制系统都是使用模以电子电路组成,性能价格比受限制。为此我们最新研制的绕线电机微机调速控制器充分发挥了微机的先进技术,做到很高的性能价格比。现介绍如下: 一。结构 控制器由控制单元和晶闸管单元组成。控制单元由一块CPU模板,三块触发模板,一块频率转换模板,一块开关控制模板以及电源模板等组成,每块功能模板都采用小模块结构。 二。工作原理 控制器的晶闸管串接在电机定子回路,电机的转子回路串入适当的电阻。CPU模块的计算机根据人工给定转速和从转子回路反馈回来经频率转换模板输入的实际转速,按先进的控制算法调节三组反并联的晶闸管的导通角来改变定子电压。因电机转矩与定子电压平方成比例,从而达到控制和稳定电机转速的目的。 三。主要特点 1.充分利用先进的计算机技术,大量的控制和三相晶闸管触发功能都由软件来实现,从而使整个装置硬件结构简单可靠,性能价格比高。 2.利用电机转子频率反馈实现闭环控制,不需精密的测速发电机。 3.采用现代控制理论,设计出独特的控制算法,从而很好地解决了以调压调速方式对异步电机这种非线性对象难以控制的问题,并采用自学习的方式实现了软起动和无级调速。 4.利用计算机软硬件巧妙结合的晶闸管触发装置,保证了整个移相范围内触发可靠。 5.利用软硬件结合实施的电机能耗制动,和零电流切换,可使机构精确定位和减轻机械制动的磨损以及延长接触器寿命。 四。用途 1.作为配有绕线电机的起重机的升降或平移机构糸统的控制器。 2.用于各种使用绕线电机的风机,水泵等作为软起动和无级调速。 感兴趣 的朋友可与我们联系,互相交流,互相学习。 电话:0774-3820434 Email: dszjdq@public.glptt.gx.cn

网友A:
是不是上海铁道大学一位教授搞的。

楼主:
不是,是出自广西梧州一个小山城的一个无名之辈。

网友B:
你的调速方法,是过去微机控制交调电梯用的老方法。缺点,调速犯围小,体积大,线路比变频调速要复杂,可靠性较变频调速要差。 首先,你要用绕线电机,其次,要串电阻,晶闸管的保护要求也是较高的,高次协波更大。 因此,此类方式在现有的所有电梯调速均采用VVVF变频调速电机,并且出现了无机房电梯。可以说变频器除了模块较双向晶闸管较贵些,但性价比等综合方面是晶闸管调速不能比的。 我个人认为此项技术做为交流探讨可以,但最好不要推销,否则让内行人笑话,试想一下,花钱买一个体积大,调速性能不好,售后服务又无保障,与微机通讯兼容性不好,一次价稍偏宜,但后期费用难说,过去象OTLS的交调电梯维护起来比VVVF变频调速都难,何况这种板抗干扰如何?。。。。

楼主:
这种系统在起重机(调速性能要求不是很高)的行业受到欢迎。因为性价比高很有市场。至于说体积大那时老黄历了。也许正是内行的不会笑话吧?

网友C:
我的看法: 1. 交流电机结构简单,调速部分麻烦,目前是头重脚轻,调速部分价格远高于电机价格; 2. 直流电机结构复杂,调速部分简单,最早的调速设备都是用直流电机实现的(如电车); 没有绝对的东西(比如漂亮老婆不一定能干,能干老婆不一定漂亮 :) ,应该根据实际情况决定使用哪种方案。 至于笑话不笑话,一是看技术水平,二是看人格水平。别忘了天外有天,人上有人,各人都有长短,劝大家还是收敛点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