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旋转运动转化为往复运动都有什么机构?

楼主(2003-03-11):
请列位高手 ,指点一下 ,我只想先知道一些基本原理性的 比如说凸轮机构 涡轮蜗杆机构 。。。 先谢了

楼主:
btw 最好谁介绍一下相关的网站!

网友A:
建议你去看“机械原理”教材,上面对基本的机械运动机构如连杆、滑块、凸轮的原理和设计方法都讲的很详细。

网友B:
我已经找到一些了 现在我想要得是些新颖的!

网友C:
一般的机械运动机构也就这些,没有新不新。但如果和变频一块用,结构就简单了。

网友D:
补充:还有齿轮/齿条、直线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