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实现89C51单片机与变频器连接???

楼主(2003-03-11):
小弟读电子出身,现在要进行毕业设计——用89c51单片机控制松下DV700T系列变频器(频率可无级变化),但对变频器认识甚少,无从入手。希望各位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我认为你的选题有问题。 首先,变频器有的大多是DSP或16位的单片机,89c51是8位机是不是画蛇添足?变频器上的功能已经很丰富了,没有必要做(频率可无级变化),你做出的精度肯定不入原机的性能(这和开环闭环控制方式有关)。除非你去开发,但有难度。 你因该针对工程上的应用特点,与变频器结合,降低配件成本完善功能上着手。 通过89c51去完成如模拟量接口的扩展,数字接口的扩展。做专门的控制功能板来配合变频器完成一定的任务,取代某些小系统用PLC成本较高的电路。

网友B:
估计你的题目是关于单片机的应用,变频器只是被应用的对象。既然是搞毕业设计就不需来真的,只要理论上解析得通就能通过答辩。 89C51的管脚没有模拟,但有串行通信和捕捉;而“松下”变频器可485输入(ASCII码)。所以变频器方面只有搞清楚:“正向、反向、使能、停止、(复位)”的输入接口、“故障信号”输出接口以及它的通信报文格式和“速度”的地址就足够了(关于接口方面看看接线图就行了,关于报文格式和速度的地址也是三几行字)。 单机板设计的重点:选外围元件时要注意的是:变频器的输入用DC24V,通信用485的电平,如果想设计做的有档次可考虑用“捕捉脚”接“光电脉冲”作马达转速的反馈输入(这项与变频器无联系)。 通信编程方面:只考虑对变频器的速度写(读),别的参数不理;调速方面用2个数码盘作整数、1个数码盘作小数(如想扩大范围或精度可增加拨码盘),这样单片机的整个程序就易写易调。 注: 1、 变频器的速度是“数字”的,一般为3~400HZ / 0.01HZ ,只要所用数字的精度足够用“数字调速”比“模拟调速”还高一个数量级; 2、单板机的端口需要:变频器入= 4、变频器出= 1、数码拨盘(3个)= 12、通信= 2;(光电脉冲= 2、),所以只要将“最小应用系统”的管脚改进其驱动能力就行了。

网友C:
单片机与变频器,速度传感器等外围器件可构成速度闭环控制系统。变频器作为一个元件,其频率输入端子接在单片机模拟量输出端。单片机根据速度偏差按一定算法进行计算输出电压获电流(频率给定量)控制变频器输出频率,即调节电机的转速。

网友D:
变频器有模拟、数据两种接口。 1. 模拟:51 配 D/A 转换器; 2. 数据:RS485 数据通讯。

网友E(2017-08-22):
我人事电梯行业,对这个也很感兴趣,单片机略通,电梯的大部分功能也了解,就是对单片机(系统板)怎么通过控制变频器来控制电梯电机的加减速正反转非常不了解。

网友F(2018-08-07):
应用通信方式应该可以。

网友G(2018-10-09):
建议走通信方式!比如Modbus RTU这个协议,绝大部分变频器都支持Modbus RTU通信协议!QQ1490342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