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口访问

楼主(2003-03-11):
有谁用过LABVIEW 访问并口。我想控制并口的P2--P9 能输出一个高电平。

网友A(2003-01-24):
用串口读写函数,将资源参数设为10(或ASRL::10::INSTR,如果使用VISA函数)

楼主:
我指的是并口

网友A:
没错,说的就是并口。你试试看。

楼主:
Thanks.我想控制并口的P2--P9 能输出一个高电平,例如:我想控制自己做信号调理电路,以控制外边的继电器。

网友A:
我没法试,不过理论上你可以这样:
程序中255表示八位无符号二进制数11111111,所以你创建该常量后要将格式转成“U8”。

楼主:
thanks .Good luck in the new year!

网友B(2003-03-10):
那么对串行口的通讯程序也是类似的吗?在理论上给个例子吧,谢谢了!

网友C:
30MHZ的信号频率用串口通信能行吗?

网友D:
好象不行吧,串口通讯有个最高的速度极限。

网友E(2004-10-06):
请问如何只访问并口的某一位呢?谢谢! 或者如何将读到的数据变成一个BOOL类型的变量? 谢谢!

网友F(2005-09-02):
最好用IN OUT 节点 LPT 有三个寄存器,CTR,STATUS and Data,其中CTR用于OUT,STATUS 用于INPUT,在EPP模式下,DATA可以进行双向通讯.并口的P2--P9 就是DATA的输出PIN,送FF到DATA 即可,一般LPT的数据口是3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