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迅电缆的制作问题+

楼主(2003-03-11):
小弟我想请教大虾们一个问题,松下变频器VF0的操作面板与变频器的通讯电缆的制作,请不吝赐教

网友A:
这个有配的,你可以去供应商那边去买,一般在一百元左右,自己做也可以,但是有时通讯会突然中断!

网友B:
什么电缆,这么贵?有特别的地方吗?

网友A:
没什么特别的地方,其实自己也可以做,一般成本价为10元左右,可是人家会白做吗?这个通讯电缆不算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