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请帮忙,电机正反转时间控制

楼主(2003-03-11):
我有一台电机要正转30秒,停30秒,反转30秒,停30秒这样反复工作,现我有几个中间继电器和一个时间继电器,我试了好多天也没有办法把它们组成一个控制回路,有哪位高手能帮帮我吗?

网友A:
用两个时间继电器吧,容易实现,只增加一点成本。

楼主:
我能用4个时间继电器实现,但我没有这么多的时间继电器,我是自己家里用的。PLC或变频器很好实现可我买不起。我想这几个时间是相同的,是否只要一个时间继电器就可以了。请师傅指点!您可否给我一个接线图?

网友B:
用个logo很经济,10点的PLC也行

楼主:
to liuei 直接用电机正反转时间控制器不就好了。每只50多元。

楼主:
我不知道有电机正反转时间控制器这东西,请告知生产厂家和型号。谢谢!

网友C:
liuei:你的方法是可以。但中间继电器的数目就多了,中间继电器还要联锁,用LOGO很好。线少,省地方,400左右。

楼主:
正宗的是北京京东产,仿造的温州有 型号 JZF

楼主:
谢谢!能给我一份用时间继电器控制的接线图吗?谢谢?liuei@km169.net

网友D:
根本不需要继电器就可实现。 采用变频器的图形运转功能就可轻松的实现。 三垦变频器就有此种功能。 当然了,别的变频器也是有的。

网友E:
家里自己用的话用GENIE或LOGO就能实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