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BVIEW对串口的控制??

楼主(2003-03-11):
我将串口参数设置好了,然后用serial write将指令写到串口,延时200ms以后用serial read接收到的指令怎么是不停跳动的啊(而且与预定应该收到的指令不同)??但是利用VB做相同的动作却可以,这到底是为什么啊??

网友A(2003-01-24):
labview have some example about serial port.Labview6i: help/find examples/search then input"serial" you can find this example.please give me you mail . I will mail some example that I write in Labview to you MZ/thomsonquzy@163.com

网友B:
视乎你串口上总共有多少数据待接收。如果你确切知道端口上的数据量,你可以将“Serial Read”的Byte Count参数设为该数值。如果数据量较大或是连续通信过程,通常的做法是将“Serial Read”放在while loop里面,每次读一段数据,然后将每次读到的数据段用通过Shift Register和Concatenate String合并起来,再处理。当然,合理设置Buffer的大小也很重要。

楼主:
除了参数,还会有什么地方会影响程序呢?

网友B:
你可以先用Windows自带的Hyperterminal和你的外部设备通信,看看能不能收到预期的反应。然后再用LabVIEW实现。只要参数正确,程序结构合理,不会有问题的。

网友C(2003-03-07):
我是一名大三学生,我想做一个虚拟示波器,还有相应的数据采集卡?我用LABVIEW6.01测试版,有什么限制吗?谢谢

网友B:
LabVIEW评估版的限制应该是 1)开发环境使用时间一个月 2)编写的程序每次连续运行时间5分钟 3)不能编译生成exe和dll

网友C:
您好! 非常感谢你能这么快给我答案,谢谢! 我还想请问,不能生成EXE文件,那就意味着我不能将其进行演示了?哪里有破解版的吗?

网友B:
你的程序(.vi文件)可以在安装了LabVIEW开发环境的计算机上运行。如果安装的是评估版,那连续运行时间限制在5分钟内。 LabVIEW是商业软件,在无授权的情况下使用是不合法的。所以关于破解的问题恕我无法解答。

网友D:
请问:在对串口的读写时是对PC机上的串行口COM1/COM2(9针)的串口读写吗?还有,我如果用单片机与PC机之间用串行通讯方式,那么,我用单片机输送到PC串行口的数据,用LabVIEW编写的串口通讯程序能够读取吗??还有,用VB或VC++编写的读取程序是对单片机里的存储数据的地址读取吗??这很重要,因为我就在做这个方案设计,哪位大虾能帮帮我,不胜感谢!!!T_T 我的email:cnelf@sina.com

网友B:
可以对PC的串口读写,也可以对通过板卡扩展的串口读写。只要有串口地址(COM n)就行了。单片机和PC间的串口通信是一样的道理,所以可以用LabVIEW的程序读取。

网友D:
能给个具体些的例子吗?谢谢piccolo大哥了。我要做的是LabVIEW的串口通讯方面的dd,实现时可能是用到单片机系统做数据采集应用。

网友C:
请问PICCOLO大哥,能告述我选择什么型号的AD转换芯片吗?我要测20--30MHZ间信号频率。谢了

网友C:
再问一下,30MHZ的信号频率用串口通信行吗?

网友E:
你可以去查查MAXIM或AD公司的芯片资料,应该有满足要求的IC的。 www.maxim-ic.com吧。30MHz的速度,好象不能用串口通讯吧,有个最高的极限速度,sorry,忘了多少了。

网友F(2006-01-17):
請問那里有LABVIEW 串行通信實例下載?
謝謝

网友G:
时间延时长一些试一下。EMAIL:83917292@163.COM

网友H(2007-03-26):
    我是LABVIEW 新手,想利用LABVIEW来实现双机串口通信,完成数据采集并传输。
    希望高手指教!email: hemin0808@163.com

网友I(2007-07-21):
我想编写个串口调试助手,但是不行啊。。不能自动发送和连续显示。唉。。大家帮帮忙。。我是菜鸟。。dzf16430@126.com

网友J(2008-07-02):
我是LabVIEW初学者 我想用LabVIEW实现 串行数据输入 请问 如何设置COM接口(现在我是用USB接入数据的,但在WINDOWS自带的超级终端里有数据显示) 请问如何设置才能显示接收到的数据

网友J:
我是LabVIEW初学者 我想用LabVIEW实现 串行数据输入 请问 如何设置visa configure serial port 在哪里设置 (现在我是用USB接入数据的,但在WINDOWS自带的超级终端里有数据显示) 请问如何设置才能显示接收到的数据

email: mzgklaus@sina.com.cn

网友K(2008-09-26):
我想利用LABVIEW来实现双机串口通信,实现数据的传输!但程序写好了,一台PC机为写入操作,一台PC机为读取操作,两台PC都没有错误显示,而且串口和VISA已经驱动!但读取操作的PC机不能读取数据,调试了两天都调不出来,希望高手指教!

网友L:
我这里个用lb写的串口调试程序 不知如何发给你

网友M:
我是刚刚接触libview,请教高手,Libview能否实现基于实时运行的消息通讯吗?  谢谢!

网友M:
上面打错误了*_*

应该是“运行时消息通讯”

我是刚刚接触libview,请教高手,Libview能否实现基于运行时的消息通讯 吗?  谢谢!

网友K:
对:dominondog 关于

上面打错误了*_*

应该是“运行时消息通讯”

我是刚刚接触libview,请教高手,Libview能否实现基于运行时的消息通讯 吗?  谢谢!

内容的回复:

可以实现的

网友N(2008-12-23):
多学习,多了解一下,

网友N:
v多学习,多了解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