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LC编程中的若干问题

楼主(2003-03-11):
我想设计一个程序,用来测试变频器的各种电路的相关电压。如变频器电路12V、24V等。如果电压偏差超过规定的范围,PLC相关触点就会输出,说明是变频器内部电压异常,现在用D/A来完成这个动作。PLC:0--10V 相对应变频器的需测试的电压。如:10V对应的是24V,现在规定7-8V时,变频器正常,即24V误差在允许范围内。低于7V或高于8V,变频器不正常。用FX-2N的PLC,可否使用区域比较指令来完成上述动作?或者使用LD接点比较?请问各位师傅们有什么比较如的方法来完成上述动作,请多多指教!

网友A:
要监控变频器是否异常,可以采用PLC通过通讯协议读取变频器的相关参数。

网友B:
楼上的大虾说的是个好办法,但不知如何通讯? 但用RS485与PLC通讯太烦了。

网友C:
方法1:可用上位机PC用vb编程,RS232/RS485转换,再与变频器通讯. 方法2:可用触摸屏直接与变频器通讯读取参数.

楼主:
谢谢各位的支持,我们是变频器的生产厂家,用三菱PLC的FX2N-4AD,来检测变频的各种电压,经接点比较后,来判断是否有异常。现在不知道4AD所对应的数据寄存器是多少?0-10V 所对应的又是多少?请多多指教!!!20030213

网友D:
我用MEDOC(DOS版)编程已编了6000多条指令,现提示信息说已到最大步数已编不下去了,请各位指教。

网友E:
这么小的一个问题,程序不应该有6000句,一定是你的方法有误,A/D模块的对应值,可以从外部设定,这要看你的运算方法了。你的问题是PLC很常处理的问题。看懂A/D说明书,你就懂了。除非你对PLC一点都不懂。

网友F:
to sdsj: 请告知触摸屏与变频的通讯如何建立?通过什么方法来可监控?你的第一种方案我做过,但是不是理想,只能看到一些数据,没法修改,我感觉这个用处不是很大,你有高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