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3-03-11):
请问怎么计算选定变频器的刹车电阻

网友A:
一般查阅制动单元的说明书直接选型即可? 具体的计算公式我不会? 请高手赐教?

网友B:
一般在说明书后面都会附有选择型号

网友B:
煞车电阻计算公式 W=[ ( Vpnb * Vpnb ) * ED%] / 最小电阻 W :电阻功率 Vpnb:直流电压(220V=385VDC, 440V=770VDC) ED%:工作周期 最小电阻:变频器内藏煞车晶体所能接受之最小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