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三相220V的电机和三相380V的电机是否是一回事?

楼主(2003-03-11):
各位高手: 其实我想问的最根本的问题是:三相220V的电机和三相380V的电机是否是一回事?是不是电机在星形接法时额定电压就是三相220V,在接为三角形接法时就是三相380V?

网友A:
刚好相反星形连接时为三相380V改成三角形连接时为三相220V。

网友B:
你说的是正确的

网友C:
注意不要把台湾通用电机与大陆电机搞错。

楼主:
三位大哥: 谢谢你们的答复。 我提出这一问题的根源在于先一项目中想用一小功率交流电机加变频的方法取代旧设备中的一台140W的直流电机。初步设想选用三菱FR-S520 0.2KW变频器。但该变频器为单相220V输入,三相220V输出。而我们通常使用的电机为额定电压为三相380V。并且在论坛whjuli兄所写的“变频器基础知识讲座6”中提到对于三相220V输出的变频器须使用三相220V的电机。所以引出上述问题与大家探讨。我这两天也查看了一些资料,得出以下结论,不知对否,写出来与大家再进一步讨论,请各位高手继续指教。 1、在国内,大部分电机为额定电压380V,这一参数的实际含义是指电机所接三相电源的线电压。对于3KW以下的小功率电机而言,三相绕组通常接为星形,所以当接入线电压为380V的电源时,每项绕组所承受的电压为220V,而对于3KW以上的电机,三相绕组通常接为三角形,各项绕组所承受的电压为380V,以获取较大的转距。基于此,所以论坛中有帖子提到当电机功率远大于实际需求时,可将电机绕组的接法由三角形改为星形,以达到节能的目。 2、那么对于我前面所提出的三相220V输出的变频器如何来选配电机的问题,我想应该是这样的:能买到额定电压为三相220V的电机当然最好,如果不能,则可以用国内最常见的三相380V的小功率电机,将电机绕组由星形改为三角形,这样加在绕组上的电压仍为220V,电机应该可以正常运转。 3、wjlcs兄所说的“ 刚好相反星形连接时为三相380V改成三角形连接时为三相220V。”我感觉好象是说反了。天虎兄说的“你说的是正确的 ”不知是指我所说的正确还是指wjlcs兄所说的正确。路过兄说的“ 注意不要把台湾通用电机与大陆电机搞错。 ”能否再说的详细些,是否是指台湾常用的电机是三相220V的? 4、还有一问题:我查阅一电工手册上,所有三相电机的额定电压手册上均标为“220/380",而实际我看到的电机上额定电压通常只标为380V.这是否说明额定电压为三相220V的电机也属国标之内。在市场上有三相220V的电机出售吗?这种电机在国内用的广不广,还是属于比较特殊的? 顺便说些题外的话:在高手看来也许我问的问题是比较低级的,但我敢说对于刚毕业的以及随毕业若干年但很少接触电机、调速这块的自动化专业的本科生来言,这个问题恐怕未必能绕的清楚。目前国内高校的教育现状是与实际应用脱离太远,所学的知识跟本不实用。所以我希望能在网上与大家多交流工作中的实际经验,相互学习。希望各位高手对本人以及其他菜鸟所提出的一些基本问题勿嘲笑,也希望广大菜鸟敢于提问,不懂就问,没什么了不起的。大家共同学习提高,谢谢。

网友D:
一般电机出厂都是六个接线头,除了特殊电机和少数维修的电机外。都可以380V/Y,220V/角型两种用法,380V/角型除外。 国产小型三相电机都是380V/Y,220V/角型两种用法。只需改接线为角型既可。大胆用没事,我94年就用过你的这种方式,小楼房供水用,单相220V,三相220出,还是国产组装的变频器(康豪)。

楼主:
多谢zhengzheng兄传授经验。 看来wjlcs兄所说没错,而我说的也对,差别只在于所谈的对象不同。小功率电机380V/Y型,220V/△型是指电机接三相380V电源时,应接成Y星,而接三相220V电源时应接成△型。而对于三相绕组所承受的电压而言,在使用三相380V电源的情况下,当电机接成Y型时,绕组上的电压为三相电源的相电压220V,若电机接成△型,则绕组所承受的电压为三相电源的线电压380V.

网友E:
星/角的变化,不但引起电压变化;同时电流也变化。变频器选型时要注意。

网友F:
这是一个电机接线的问题,若在工厂提出,会让工人师傅笑掉大牙的。电机的6抽头星/三角接线啊。

网友C:
为何不选E540?本人正感觉公司内较多电机为台湾电机而烦,三相220V要特地设置一个变压器,一个车间内有二个动力供电糸统真不理想!

网友G(2005-04-19):
楼主: 其实很简单,三相380V电压时,国产电机有两种接法:星型/三角型。对于电机而言,星型接法时绕组两端加的是相电压为220V;三角型接法时绕组两端加的是线电压为380V。所以我们利用这一特性,通过改变同一电机的接法得到改变转矩、功率、电流等目的。 而你想要把三相220V电源接到国产电机上,我认为是可以的。将电机三角型连接到电源上。此时绕组上加的是220V电压,是电机额定电压之一,此时电机工作在相当于星型接法接入380V电源时的状态。功率、电流、转矩。。。都等同,应此肯定可行。 若你还决得不稳当,可购买日本产电机,“它们”的三相电源就是220V的。不过现在都在提倡抵制日货,我建议你还是不用日本产电机的好。

网友H:
zhengzhwng说的没错!

网友I:
无论何种接法,只要记住一条,就是保证绕组电压(相电压)为220V就可以

网友J(2005-05-20):
看电机的标识有:220/380,380/660之分的,220/380的可以接220V但是380/660的则不行

网友K:
啦啦啦啦啦,哈^_^哈

网友L:
欢迎浏览艾默生变频器网站 www.AECdrive.com

网友M(2007-03-01):
终于找到组织了!!

网友N:
那台湾的电动机可不可以在星型的接法下接到三想220V的电路工作呢?请教高手!

网友M:
不错的,关键是弄清楚三相电源的本质或者退一步,把三相380v电源各个地方都量一边,然后按比例折算到220V三相

网友M:
台湾电机是多少V的?

网友K:
请教高手:日产电机,使用的是三相220V的电源,能否把电机改成用三相380V电源,若能应怎样改,谢谢

网友O:
"其实很简单,三相380V电压时,国产电机有两种接法:星型/三角型。对于电机而言,星型接法时绕组两端加的是相电压为220V;三角型接法时绕组两端加的是线电压为380V。"海海2005兄讲的没错,补充:我们中国大部分380v的电机有这个特点,在3.7KW(含)以下是星型接法,5.5KW(含)以上是三角形。而台湾和大部分小日本的220v电机都是三角形接法。

网友K:
是不是把日产220v电机的三角形接法改成星型接法就可以使用380V电源了

网友P:
那要看是否是三相电动机

网友K:
大山孩子,不是三相电动机有三角形接法的吗?

网友Q(2007-07-21):
请问,如果用380V的变频器把220V△/380VY三相电机接成角的可以吗?V/F调成220/50能用吗?

网友R(2008-09-10):
请问台湾是三相三线电吗相与相之间电压是220V,能直接接到国产220V电器上吗(如电灯泡)?请回复谢谢

网友S:
"2"问题:可以买380v星接的,角运行,但必须是6个头的。

“4”问题380V有2种运行方式:一是星另一是角运行。三相220V不是国标。

网友A:
引用 网友Q:
请问,如果用380V的变频器把220V△/380VY三相电机接成角的可以吗?V/F调成220/50能用吗?

可以,问题是同样的负载,但220V时电流大,你需要更大功率的变频。我碰到德国的针织机是这样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R:
请问台湾是三相三线电吗相与相之间电压是220V,能直接接到国产220V电器上吗(如电灯泡)?请回复谢谢

可以,用2火

网友T:
2"问题:可以买380v星接的,角运行,但必须是6个头的。

“4”问题380V有2种运行方式:一是星另一是角运行。三相220V不是国标

网友U:
我的板凳呢?我要听大家的发言。

网友V:
我也来学习了,我的经验少啊?要多学学才行

网友W(2010-03-04):
台湾的电压是220V60HZ吧      60HZ的电机不能用我国的220V50HZ     用了30分钟空载就烫手2小时可能烧毁

网友X(2010-05-05):
回复内容:赞同,所以我认为除非特殊情况,对于变频调速不要进行星脚变换
引用 网友G:
关于楼主: 其实很简单,三相380V电压时,国产电机有两种接法:星型/三角型。对于电机而言,星型接法时绕组两端加的是相电压为220V;三角型接法时绕组两端加的是线电压为380V。所以我们利用这一特性,通过改变同一电机的接法得到改变转矩、功率、电流等目的。 而你想要把三相220V电源接到国产电机上,我认为是可以的。将电机三角型连接到电源上。此时绕组上加的是220V电压,是电机额定电压之一,此时电机工作在相当于星型接法接入380V电源时的状态。功率、电流、转矩。。。都等同,应此肯定可行。 若你还决得不稳当,可购买日本产电机,“它们”的三相电源就是220V的。不过现在都在提倡抵制日货,我建议你还是不用日本产电机的好。

网友Y(2010-09-04):
相电压=线电压*根三       380= 220*1.732        380/1.732=219.3995V

网友Z:
这个问题我也碰到过,我用的是380V变频器接在220V/380V三角/星接的电机上,当时我也迷糊,一般国产电机都是380V的无论是星角接都可以用的,可是这次碰见这个电机,三角接法竟然是220V,我很难理解,所以回来再电脑做图后才理解怎么回事,这样理解吧,假如日本电压《线电压》110V,那么相电压就是线电压的根号3倍,电压真好是220V,所以进口电机还是用在国产设备上面还是不理想,无论怎么改,你可以保证电机正常运行,但是转矩,以及电流都会进一步提升,我用的西门子变频器4KW带4KW电机,电机名盘为,220V/380V,角/星,因为电机用在搅拌上所以启动扭矩非常大,如果改成380V/星的接法,变频器总是保护故障,查故障代码得知是过载,所以,我还是选择国产电机,用到现在一直很好,我还是希望抵制日本玩意,

网友AA:
引用 网友Y:
关于相电压=线电压*根三       380= 220*1.732        380/1.732=219.3995V

线电压=相电压X1.732

网友AB(2012-06-22):
大家好正好我有两个三相220的电机有两个输入三相220输出三相220的变频器三菱E520 的苦恼不知咋办。是不是要买变压器呀?各位师兄,要是有品牌型号的推荐一下谢谢邮箱1045366607@QQ.COM

网友AB:
对了电机是0.75千瓦的

网友AC(2017-08-29):
引用 网友X:
回复内容:赞同,所以我认为除非特殊情况,对于变频调速不...

您好,您说变频器输出三相220伏电压接入到380伏角形接法的电机中让380的电机正常工作,相当于380伏电机星接的电流  扭矩  等数据 。以您看这电机现在的输出力矩相比于电机角形接法接入到380电压中正常工作输出力矩要减少几成

。谢谢,等待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