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与变频器通信问题

楼主(2003-03-11):
我在作fx2n与三菱变频器通信,例如RS D200 D0 D500 D1 用rs指令时我是应该把"站号"写在D200的下八位,"指令代码"写在D200的上八位,还是应该把站号写 在D200的上下八位内.我是新手 请教了如有例程最好给我法医分不胜感激EMAIL:WLLJP@163.COM

网友A:
你要参照三菱变频器的数据格式,D200应写入ENQ信号即H05,D201,D201写入变频器站号,其他依数据格式写入直至所有数据,协议应采用8位数据。

网友B:
驱动特殊辅助继电器变为八位元模式,站号写入上八位元,如是ASII通讯方式须进行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