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AB网络

楼主(2003-03-11):
AB的PLC5既可以做为网络控制器,又可以当做节点扫描器。 我的问题是:网络控制器与节点扫描器有什么不同,各自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A:
扫描器的概念是针对DeviceNet 网络说的,在一般的设备层网络中,PLC一般扮演主站的角色,具有组2报文的扫描和代理功能,所以可以通过PLC与上位机的通信连接接口(通过DH485、Com口、或者1770 -KFD),使用AB的RSlinx软件建立,然后用AB的DeviceNet网络调试工具RSNetWorx的RSNetWorx For DeviceNet软件进行网络节点的配置,这一切的前提条件是PLC上插有DeviceNet接口卡,例如1747-SDN。从这个角度讲,PLC完成DeviceNet扫描器的功能。 另一方面,PLC自己具有CPU,可以完成一定的逻辑控制,可以进行编程,所以可以作为一个控制核心,调配DeviceNet网络上可扫描到的节点的资源,执行一定的控制动作,从这一角度将,PLC又是网络控制器。 详细资料可以互发邮件进行具体切磋。

网友A:
上面回复中有点笔误:“使用AB的RSlinx软件建立,然后..”改为“使用AB的RSlinx软件建立通信连接,然后..”。 这里我解释一下,RSlinx软件主要是AB针对PLC与PC之间有不同的通信接口方式而设计的,在软件中,要设置到底使用了那一种通信接口方式,然后实时显示通讯的状态。它是使用DeviceNet网络配置软件或者分析软件之前的必备条件。

楼主:
thank you very much awa4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