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如何消除变频对压力数控仪表的干扰

楼主(2003-03-11):
求救: 如何消除变频对压力数控仪表的干拢?(仪表信号4-20MA)

网友A:
用金属罩加网屏蔽之!

网友B:
可以试试在仪表的输入输出端上串接扼流圈(电感),也许能解决变频产生的高频干扰!

网友C:
在变频器的电源输入端加入三相电抗器。

网友D:
仪表前加鬲离变压器,单独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