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进行无线数据传输系统现场测试

楼主(2003-03-12):
如何进行无线数据传输系统现场测试 美国MDS无线数据通信公司 谢武光 深圳市华夏盛电子有限公司 杨忠春 用无线通信方式进行各种应用的远距离数据采集与控制信号传输,比用有线通信方式如光缆、电缆等具有施工简单、造价低廉、维护方便等优点。由于无线通信是将信息经电波通过空中传播实现,相对来讲,无线方式很容易因电波在空中传播受影响而造成可靠性降低。因此,保证无线数据传输系统的数据传输可靠性是能否顺利完成应用项目的关键。 无线数据传输通信系统由收发信机(如数传电台、无线网桥等)、天线馈线和空中信道组成,项目的前期设计工作包括根据应用系统的要求如通信、传输接口(RS232、或以太网)、传输速率(数据量和实时性)、通讯范围(主站和分站的分布)及大致地形环境来确定电台指标、主站及分站架设位置、天线类型架设高度等,其中最关键的是电台技术指标和天线架设高度。一般来说,通过简单理论计算,如可以根据地形和距离要求及公式D=4.12(√H+√h)来确定主站、分站架设高度,根据工作频段、距离和馈线长度、电台接收误码灵敏度等因素及公式Pr=Pt+Gt+Gr-Lt-Lr-Lo来确定电台功率、天线增益。 由于现场的实际环境不可能是绝对平坦的,如有山丘、建筑物、树木等,不同程度和方式影响电波的传播,而且不同工作频段的电波如长波、短波、超短波和微波具有非常不同的传播特性,理论计算在地形复杂的情况下根本没有参考价值。因此,在工程实施前,必须进行现场测试。 一、 工作频点有无干扰测试 没有干扰是无线数据传输系统正常运行的前提。 设计无线数据传输系统首先要选择并确定工作频段,我国信息产业部无线电管理部门允许民用的工作频段有150MHz、230MHz、280 MHz、350 MHz、400 MHz、800 MHz、2.4GHz、5.8GHz等等,根据不同业务种类具体分配。无线数据传输系统主要分配在220~240 MHz、2.4~2.4835GHz等频段。 外来信号对无线数据传输系统的干扰,将影响电台的接收,直接产生误码。干扰信号主要指非法使用干扰、谐波干扰、互调干扰、电气噪声干扰等。 经无线电管理部门的申请确定使用频点,在项目要求的主站、分站架设位置测定有无干扰。将电台设置频点再配上天线、馈线,接收机开一段时间即知道有无干扰。如用美国MDS公司电台,读接收信号强度指标(RSSI)值,没有干扰时RSSI为-120dBm,有干扰时RSSI值>-120dBm,如RSSI=-90dBm,表示干扰信号的场强是-90分贝。 二、选用设备接收信号场强测试 接收信号场强足够大是无线数据传输系统正常运行的关键。 电台接收到的射频信号大小与系统有无误码起决定性的作用。接收信号变小,就有可能产生误码。接收灵敏度是电台接收能力的标志。数据通信产品的接收灵敏度是指误码率(BER)在10-6时,电台的接收场强要求值。如美国MDS公司X710系列数字电台接收灵敏度门限值约为-110dBm (BER≤10-6 )。 根据项目要求简单架设主站、分站,控制主站(或分站)发射,在分站(或主站)一端可以读到接收信号场强(RSSI)值。并由此确定电台的发射功率、天线增益。由于电气环境干扰等因素,固定的点对多点通讯,电台接收信号场强比门限值大10dB以上就能保证传输没有误码。如果一端是移动的,由于时空环境变化,特别是城市高楼密集环境,接收信号场强有快衰弱现象,落差达20~30dB,这种应用要求电台的接收场强大于门限值30dB以上。 三、传输系统误码统计 误码率是无线数据传输系统的传输质量统计指标。 先进的电台可以对设备运行情况进行误码统计,如美国MDS公司X710系列数字电台开机工作之后即能进行统计测试。根据统计结果可以读出电台共收发多少字节数据,正确接收多少,有多少错误。 总之,现场测试是组建可靠无线数据传输系统的重要程序,特别是在地形复杂、通讯范围要求广的情况下,用所选用设备进行现场的干扰测试、场强测试和误码统计是非常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