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关宏和CSV文件的问题

楼主(2003-03-12):
1。宏的问题:我用VBA做了报表功能,我希望VIEW程序启动时宏也启动,不知道如何实现,用HELP中的方法老是要提示定义变量,实在搞不清楚。。。 2。我想生成将xls文件专程CSV文件,不知道INTOUCH里有没有相关的函数功能可以调用。。。 多谢帮助!!!

网友A:
你的宏是写在excel 中吗把excel 的安全等级改为最低,用excel 加文件名称就行了! 转存可调用excel 中的函数呀!

楼主:
我的意思是在INTOUCH中调用EXCEL的宏,我用HELP中的方法搞不定,希望可以提供实际的语句例子 多谢帮助!!!

网友B:
you can find help from wwExecute,   ========================   The following statement executes a macro in Excel:   Macro="Macro1.TestMacro"; Command="[Run(" + StringChar(34) + Macro + StringChar(34)+ ",0)]";   WWExecute("excel","system",Command);      When WWExecute("excel","system",Command);   is processed, the following will be sent to Excel (and TestMacro will run):      [Run("Macro1!TestMacro")]

楼主:
it does not work! and I do not know what is wrong with the sample statement!!!

网友B:
chap3 & WWExecute() functin at InTouch reference guide.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