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交直流传动高手:变频器的直流进线单元逆变颠覆

楼主(2003-03-12):
本单位使用一国外品牌的多传动系统变频器。其交流进线部分采用可控硅组成的全控桥,将交流电变成直流电,为逆变单元供电;另外,还有一组反桥,实现向电网反馈能量的功能,达到节能的作用。但在一次停车过程中,发生逆变颠覆,反桥的快熔全部毁坏,正桥的快熔也有部分毁坏。请各位高手帮忙分析一下:何种原因导致此种故障发生?如何避免? 谢谢!

楼主:
在反向桥运行期间,电网电压如被切断,将阻止桥的换流,产生逆变颠覆。

楼主:
可反桥开通时,电网电压未被分断。还有其它原因导致逆变颠覆吗?

楼主:
直流侧的电压的波动,容易引起换相逻辑的误动作,正反桥同时打开,造成逆变颠覆。

网友A:
制动电流太大,而B角限制太小; 制动时,电网电压偏低。

楼主:
感谢龙游大师指点。 电流大或电网电压低可以导致反桥快熔的击穿。 但正桥的快熔也部分被击穿,让我费解。望指教!

网友A:
逆变颠覆时,快熔断后,该桥测量电流为另,正桥就可开通,开通就烧之。 设好逆变角限制。 反桥增加自偶升压变压器,比可是1.15-1.25,防止低电压。

楼主:
请问龙游大师: 加装自偶升压变压器后,如果逆变时电网电压降低,变压器是起防止电流变化过大的作用?还是,起维持原电网电压尽量不变的作用?

网友A:
加装自偶升压变压器后,如果逆变时电网电压降低,起维持原电网电压尽量不变的作用!!! 就叫“龙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