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空气流量测量

楼主(2003-03-12):
厂里一面用于空气加热的控制盘烧坏,由于是德国VOLTA成套进口的,资料不全。其中有一种用于空气流量检测的传感器查不到资料,外型象温度元件插入到管道,三根出线,型号为NLSW-45。请高手指点。

网友A:
请参照热线风速仪。 如有问题可联系我:029-5253961,或者我们可以合作。 www.kaimingkeji.com 西安 周公

网友B:
我认为是热式气体质量流量计。我们已经把这种产品国产化了,性价比更高。详情请致电:027-82900975 027-82900729。 或参阅:www.wp17.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