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差电机变频改造?

楼主(2003-03-12):
各位老大: 最近我厂有一台22KW的滑差电机,听说上变频器可以节能。可我不想换电机。请教滑差电机上使用变频器该如何处置?把励磁部分去除? 能不能保留原来的,如果变频器坏了的时候,可以立即转换,不影响生产?

网友A:
既然有了变频器那就把滑差电机的励磁部去除就可以了

网友B:
传动也要改吧/

网友C:
可以不去,则励磁电压因调最大。但变频的传动效率没有得到提高。  “ 既然有了变频器那就把滑差电机的励磁部去除就可以了 ”。这句话不对,用变频时,得把传动部份也得改成硬连接(法兰),才能体现 变频器的优越性。我用过。 滑差电机可以无级调速,但传动效率低,低速时机械特性软力矩也不高,功率因素也不高。

网友D:
还有些问题,没讲负荷的情况什么类?/欲安置变频的环境,如果变频没处安,就机旁,那还要考虑一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