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变频高手

楼主(2003-03-13):
我们大厦32层,用变频直供水,有三台水泵,用的是三菱变频器和西门子plc,现在平时一直运行一台水泵,每隔两个小时切换到另一台。我发现变频器的频率始终都是在42左右。这样设讦是不是不合理,既然是变频供水,就应该充分利用变频器。那么在用水低峰的时候就应该让电机低速运行。 现大厦共32层,七层是裙楼(另外供水)9至33楼是塔楼(全住宅),共有200套房。由刚说的系统供水。水泵电机都是22kw,扬程是135m,流量8.33升每秒。 请高手帮我看看这个系统哪些地方可以改进,改进后一年大约可以节电多少?

网友A:
在恒压供水系统中,频率应该是跟随用水量而变化的,用水低峰时当然是低速了,除非你的不是变频恒压供水方案。关于恒压供水系统都是早就很成熟的方案了,我也不便废话。

网友B:
切泵过程中,频率有无变化?切换到另一台,是两台还是一台运行?晚上大家不用水时,频率是多少?不用水时,是否有停机或休眠小泵的工做方式?

楼主:
就是因为我觉得我们现在的程序不够合理,才在这里提出。 我们的水泵一直都是一台运行,每隔两小时自动切换一次,而且频率都在42HZ左右。 我们公司在深圳,如果可以做的话请联系 zdx128@163.net

网友C:
变频器的参数该为有外片的类比电压控制,然后用压力传感器控制就好了!马达的切换有PLC 搞定就行了

网友B:
PLC为何品牌?主会路有变频和工频切换互锁的交流接触器吗? 请回答。

网友D:
我是在东莞从事直流电动机的变频产品生产,想涉足变频器的开发及生产,求变频高手加入,共同谋求发展!联系人:方先生 电话:13049744559

网友E:
据你所说,你的程序绝对不合理,变频恒压供水的方案本是很简单的,是很成熟的一个东西,你所发现的问题是设计一开始就有的嘛,假如是的话,那你得问一下帮你做这个工程的企业,让他们来解释一下!他们绝对是对你这工程不负责任的!

网友F:
深圳一企业: “变频器的频率始终都是在42左右。这样设讦是不是不合理,既然是变频供水,就应该充分利用变频器。那么在用水低峰的时候就应该让电机低速运行。”问题在于: PLC没有问题,问题在于变频器接收外来信号不动作,方法:检测变频器的干扰问题,另外看一看传感器是否有输出,为传感器提供的直流电源是不是坏了,如果有外加的PID 调节器,看一看PID 的保险是否坏了??? 还是不行请电:010-63336909,63336910 刘工

网友G:
按理说供水水泵使用变频器应该还有一套根据水压的大小调节变频器的输出频率的控制回路,已达到节能的作用,否则要变频器有啥用?我想常规的控制办法是在处水管处装一个压力传感器,接一个控制器(plc或多回路调节器),然后接在变频器控制频率的输入口(模以量或开关量)。不知行吗?

网友F:
深圳一企业: 你好是否收到我的邮件?请回电报!   请电:010-63336909,63336910    或回Email:Fudarlx@sina.com刘工

网友H:
你的变频器被当软起用了,未起作用.祥情电话谈.    通本电器 张工 0755-25887950 25884161 258841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