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台安变频器跳OC-A

楼主(2003-03-13):
台安变频器N2-405在刚上电时如果即起动会跳OC-A反复6~7次后才能正常工作,希望广州通达,王仁祥及弟子们以及各路好手能予解惑。不胜感谢!

网友A:
先要确定电机和变频器的容量是否匹配,FN30是否为电源电压,也可以试试调节V/F曲线(FN-5)。

网友B:
即起动是什么意思?请不要短接起动线!取消自动复位!

网友C:
你的加速时间是不是比较短,如果是加速时间较短的话,而且又不能 调长,建议提高你的起动频率。或是用自定义V/f曲线,提高起动电压。

网友D:
如果在负载匹配的情况下,则检查你的起动时间是多少,要不太短了则会出现以上的情况

网友E(2004-04-22):
想问一下起动时间最大可以加到多大啊?我的机器是V2 408的 也是跳OC-A 起动时间调到20也不可以,就没赶往上调,换了一台电机,就好了,不知道变频器会不会烧电机????

网友F(2005-06-12):
台安 V2 408 一台 全新转让,开发票。0532-88629721

网友G:
卖个关子,打我的电话13056660695 告诉你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