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ATIC ManagerV5.1+ServicePack4安装在WIN2000下,无法导入认证盘上的认证信息,求助

楼主(2003-03-13):
我用WIN98时一切正常 用WIN2000的时候,先安装了SP3升级包,不然无法安装SIMATIC Manager,安装好了后可以组态网络,但无法下载程序,帮用安装目录下的AuthorsW\AuthorsW.exe导入密钥盘上的认证信息,却无法导入,告知说认证无法导入,可能已经损坏,放到98下面的系统中导入没有问题。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楼主:
你从98中取回受权了吗?

楼主:
弄个拷贝的不就完了嘛!

楼主:
啊!啊!! 我就想知道如何拷贝啊 不知道可否赐教

网友A:
有大量各种工控软件及工控资料,有需要请来EMAIL联系。 lma6208@163.com

网友B:
我可以给你补丁程序就可以拉:)

楼主:
to xx: 先谢谢哦! 麻烦你发到我的邮箱里面! yuanfangjy@163.com

网友C:
不用补丁的,你只要用个移动硬盘,在WIN98下将授权传到移动硬盘中,然后在WIN2000中将移动硬盘的授权再传到C盘中就可以了,这样你可以在WIN98和WIN2000中使用STEP7,无论任何版本,只要是5.0以上就行了,我已经试过可行,有问题可以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