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瞬停怎么回事?

楼主(2003-03-13):
我有一台变频器,韩国产的不知什么牌子,在工作中会忽然停机,停机的时间很短,1秒不到,马达还未停转,马上自己启动。经查外部线路良好,变频器停止工作一两天,再开机时情况好一些,工作时间一长又不行了,请大家分析指教。

网友A:
机内过流保护或过压保护.

网友B:
查看故障记录!弄清原因!

网友C:
有可能是电能质量问题,高次谐波引起电流畸变,或者电压突变。

楼主:
有些有自动重启动的功能,你看看能重启动的公共条件有些什么,在具体分析了,主要看过电流和过电压

楼主:
我认为是内部元件虚焊所致,你可打开机壳摇动电路板加以确认

网友D:
我认为孤独剑说的对,看参数是否有设跳保护后重启动。或者是大电解问题

网友E:
有些品牌的变频器具有自复位功能。例如:当出现电网电压欠压时,变频器因故障停车;但几秒钟后,电网电压恢复,自复位功能将欠压故障取消,变频器重新启动。检查故障记录中,应有欠压故障。如果故障维持的时间长达10秒以上,自动复位功能就会失效,此时故障产生,变频器停车。

楼主:
请联系 西安电工研究院变频器技术服务中心029-42736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