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可变换的电源

楼主(2003-03-13):
我想自制一单元系统,就是普通的变压+整流+滤波,但要求能根据单片机发出的 控制信号,输出相应为24V,12V两个电压变化。输出电压需达到10A以上,去控制 电磁铁,两种电压变化就是保证电磁铁可靠吸放,同时要求不能对微机控制电路 产生干扰。(注:不希望开关电源,以减少成本。若介绍开关电源,请搞知价格

网友A:
用四端稳压器+扩流晶体管 在电磁铁线圈两端并接消干扰二极管和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