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的,不知道如何下手

楼主(2003-03-13):
我刚开始接触PLC,老板要求做一个很简单的系统。刚装了STEP 7,打开一个PROJECT,用LAD。看到书上有例子用(CALL),CALL 上面是0啊,1啊的,表示子程序的号码,可是在我的PROJECT里,没有CALL。不知道为什么?希望大家帮我哦。 另外有简单用CPU222,EM231采集模拟信号的小程序吗?如果有,发给我看看吧?谢谢了

网友A:
呵呵,自己先找点书看看吧

网友B:
到西门子的网站上下载一点入门的资料看看!

网友C:
CALL指令在指令盒中,好好找找!也可以先用STL语言,写CALL SUB_0然后转换成LAD,就出现了。 我也是新手,共同提高!

网友D:
老兄,你有工控的一点常识吗?你有计算机的基础吗?

网友E:
设要读的是EM231的第x通道(x=0~3),并把结果放在VW10中,则: SBR ReadAI LD SM0.0 MOVW AIWy,VW10 //这里y=2*x RET

网友F(2004-11-13):
大哥,先学好基础,再提问题不然会被笑的,虽然我也刚刚接触,但如果你接触过PLC或编程或英语,你就应该知道什么叫CALL

网友G(2006-04-19):
  偶也是建议你先看看书,打点基础先

网友H:
 偶也是建议你先看看书,打点基础先
 慢慢来,来日方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