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采集是否需要多线程?VB下怎样实现?

楼主(2003-03-14):
数采卡为DAQ2204,10通道,每通道不低于150KS,要建立数据与波形之间的动态联系,是不是必须采用多线程技术才能实现,用VB怎样实现? 我的系统要求计算某一时刻各通道数据之间的关系(被测量为电机的三相电压电流输入和电机的转速转矩输出,求出功率,计算能量损失),现在我才知道2204不是同步采集,请问相邻通道之间到底有多长时间的时间差? D2K-DASK用户指导好象说过DOUBLE BUFFER不支持高速采集,最高多高?凌华好象没提供DOUBLE BUFFER的VB例程,是否有现成程序参考?

网友A(2003-01-10):
VB实现多线程比较麻烦,所以D2K-dask没有提供double buffer的例子。不过你可以用DAQ-2000的OCX控件实现,比较简单。相邻通道之间的时间差即为通道切换时间。如果以1Ms/s采样,通道时间差为1微秒。

楼主:
用DAQ-2000的OCX控件实现? 能详细一点吗?谢谢!

楼主(2003-03-14):
DAQ-2000的OCX控件在随机的光盘中没有找到,在哪能够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