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nWorks
问一个简单的问题.关于结构型变量的定义

楼主(2003-03-14):
最近学习Neuron C发现结构型的变量定义时有 typedef struct { unsigned int sign : 1; unsigned int MS_exponent : 7; unsigned int LS_exponent : 1; unsigned int MS_mantissa : 7; unsigned long LS_mantissa; } 这和ANSI C好像不一样,不知道后面的数字代表什么?请知道者多指教。

网友A:
数据长度,即所占的位:分别占1bit/7bit/1bit/7bit/1byte

楼主:
谢谢 jingyue,再请问,使用起来与ANSI C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B:
那里还有标准C没有的东西。 位结构:结构是一种特殊的结构, 在需按位访问一个字节或字的多个位时, 位结构,比按位运算符更加方便。 位结构定义的一般形式为: struct位结构名{ 数据类型 变量名: 整型常数; 数据类型 变量名: 整型常数; } 位结构变量;

网友B:
http://forum.chnibs.com/msg.php?th=658&rid=&S=e07066cfc281853806652f6e256943dd#msg_2588